[求助] 请教 版图设计时.tf文件 中streamLayer

楼主(2010-11-11):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高手
请问在画版图时一定要有.tf文件和display.drf文件么?
在一个.tf文件中发现有streamLayer,这个streamLayer是什么?
还有这个.tf文件中没有发现nwell,pwell之类的常见,它里面定义的层,我都不认识

下面附上.tf文件的内容,各位大侠帮忙给看一下
techParams(
;       ( parameter       value            )
;       ( ---------       -----            )
        ( TBa             2.5              )
        ( TBb             4.0              )
        ( TBc             4.0              )
        ( TBd             1.4              )
        ( TBe             0.4              )
        ( TBf             2.1              )
        ( TBg             1.3              )
        ( TBh             0.8              )
        ( TBi             8.0              )
        ( TOa             0.5              )
        ( TOb1            0.5              )
        ( TOb2            0.6              )
        ( TOc1            0.8              )
        ( TOc2            0.8              )
        ( TOc3            1.0              )
        ( TOc4            1.0              )
        ( GTa             0.5              )
        ( GTb             0.5              )
        ( GTc1            0.5              )
        ( GTc2            1.0              )
        ( GTc3            2.0              )
        ( GTd1            0.55             )
        ( GTd2            1.0              )
        ( GTd3            2.0              )
        ( GTe             0.55             )
        ( GTf             0.5              )
        ( GTg             0.1              )
        ( IMb             1.0              )
        ( IMa             2.0              )
        ( IMc             1.0              )
        ( IMd             1.0              )
        ( IMe             0.6              )
        ( IMf             0.5              )
        ( IMg             1.0              )
        ( PCa             1.0              )
        ( PCb             1.0              )
        ( PCc             0.5              )
        ( PCe             0.6              )
        ( PCd             1.2              )
        ( PCg             0.8              )
        ( PCh             1.0              )
        ( PCi             0.4              )
        ( PCj             1.0              )
        ( SNb             0.5              )
        ( SNa             0.8              )
        ( SNd             0.5              )
        ( SNc             0.5              )
        ( SPb             0.5              )
        ( SPa             0.8              )
        ( SPd             0.5              )
        ( SPc             0.5              )
        ( ROb             0.5              )
        ( ROa             0.5              )
        ( ROc             0.25             )
        ( ROd             0.25             )
        ( ROf             0.8              )
        ( ROg             0.3              )
        ( NSb             0.8              )
        ( NSa             0.8              )
        ( NSd             0.5              )
        ( NSc             0.5              )
        ( PSb             0.8              )
        ( PSa             0.8              )
        ( PSd             0.5              )
        ( PSc             0.5              )
        ( NDb             0.8              )
        ( NDa             0.8              )
        ( NDd             0.5              )
        ( NDc             0.5              )
        ( PDb             0.8              )
        ( PDa             0.8              )
        ( PDd             0.5              )
        ( PDc             0.5              )
        ( W1a             0.5              )
        ( W1b             0.5              )
        ( W1c1            0.3              )
        ( W1c2            0.15             )
        ( W1d             0.3              )
        ( W1e             0.3              )
        ( W1f             0.4              )
        ( W1i             0.4              )
        ( W1j             1.8              )
        ( A1a             0.6              )
        ( A1b1            0.6              )
        ( A1b2            1.1              )
        ( A1c1            0.3              )
        ( A1c2            0.8              )
        ( W2a2            0.55             )
        ( W2b             0.6              )
        ( W2c1            0.3              )
        ( W2c2            0.8              )
        ( A2a             0.7              )
        ( A2b1            0.65             )
        ( A2b2            1.1              )
        ( A2c             0.3              )
        ( A2c2            0.8              )
        ( W3b             0.55             )
        ( W3a             0.6              )
        ( W3d1            0.3              )
        ( W3d2            0.8              )
        ( A3a             0.8              )
        ( A3b1            0.8              )
        ( A3b2            1.1              )
        ( A3c1            0.3              )
        ( A3c2            0.8              )
        ( CPd             5.0              )
        ( CPb             30.0             )
        ( CPa             90.0             )
        ( CPe1            10.0             )
        ( CPe2            200.0            )
        ( CPe3            12.0             )
        ( CPe4            12.0             )
        ( CPe5            12.0             )
        ( CPf3            1.35             )
        ( CPf1            0.55             )
        ( CPf4            1.3              )
        ( CPf2            0.6              )
        ( CPf7            5.0              )
    ) ;techParams
) ;controls

layerDefinitions(
    techLayers(
;       ( LayerName       Layer#          Abbreviation     )
;       ( ---------       ------          ------------     )
        ( A1SLOT          0                                )
        ( TB              1               TB               )
        ( TO              2               TO               )
        ( GT              3               GT               )
        ( SP              4               SP               )
        ( SN              5               SN               )
        ( W1              6               W1               )
        ( A1              7               A1               )
        ( W2              8               W2               )
        ( A2              9               A2               )
        ( CP              10              CP               )
        ( PT              11              PT               )
        ( A2SLOT          12                               )
        ( IM              13              IM               )
        ( PC              14              PC               )
        ( A3SLOT          15                               )
        ( BJTMARK         16                               )
        ( CAPMARK         17                               )
        ( DIOMARK         18                               )
        ( RESMARK         19                               )
        ( RO              23              RO               )
        ( W3              40              W3               )
        ( A3              41              A3               )
        ( BC              42              BC               )
        ( ND              43              ND               )
        ( PD              44              PD               )
        ( NS              48              NS               )
        ( PS              49              PS               )
        ( SCRIBE          60              SCRIBE           )
        ( A1TEXT          121             A1TEXT           )
        ( A2TEXT          122             A2TEXT           )
        ( A3TEXT          123             A3TEXT           )
    ) ;techLayers
    techPurposes(
;       ( PurposeName     Purpose#        Abbreviation     )
;       ( ---------       ------          ------------     )
        ( mark            1               mark             )
        ( slot            3               slot             )
    ) ;techPurposes
    techLayerPurposePriorities(
;       ( LayerName       Purpose          )
;       ( ---------       -------          )
        ( TB              drawing          )
        ( TO              drawing          )
        ( GT              drawing          )
        ( SP              drawing          )
        ( SN              drawing          )
        ( W1              drawing          )
        ( A1              drawing          )
        ( W2              drawing          )
        ( A2              drawing          )
        ( CP              drawing          )
        ( PT              drawing          )
        ( IM              drawing          )
        ( PC              drawing          )
        ( RO              drawing          )
        ( W3              drawing          )
        ( A3              drawing          )
        ( BC              drawing          )
        ( ND              drawing          )
        ( PD              drawing          )
        ( NS              drawing          )
        ( PS              drawing          )
        ( SCRIBE          drawing          )
        ( RESMARK         mark             )
        ( DIOMARK         mark             )
        ( CAPMARK         mark             )
        ( BJTMARK         mark             )
        ( A1SLOT          slot             )
        ( A2SLOT          slot             )
        ( A3SLOT          slot             )
        ( A1TEXT          drawing          )
        ( A2TEXT          drawing          )
        ( A3TEXT          drawing          )
    ) ;techLayerPurposePriorities
    techDisplays(
;       ( LayerName       Purpose         Packet                          Vis Sel Chg Drg Valid )
;       ( ---------       -------         ------                          --- --- --- --- ----- )
        ( TB              drawing         TB                              t   t   t   t   t     )
        ( TO              drawing         TO                              t   t   t   t   t     )
        ( GT              drawing         GT                              t   t   t   t   t     )
        ( SP              drawing         SP                              t   t   t   t   t     )
        ( SN              drawing         SN                              t   t   t   t   t     )
        ( W1              drawing         W1                              t   t   t   t   t     )
        ( A1              drawing         A1                              t   t   t   t   t     )
        ( W2              drawing         W2                              t   t   t   t   t     )
        ( A2              drawing         A2                              t   t   t   t   t     )
        ( CP              drawing         CP                              t   t   t   t   t     )
        ( PT              drawing         PT                              t   t   t   t   t     )
        ( IM              drawing         IM                              t   t   t   t   t     )
        ( PC              drawing         PC                              t   t   t   t   t     )
        ( RO              drawing         RO                              t   t   t   t   t     )
        ( W3              drawing         W3                              t   t   t   t   t     )
        ( A3              drawing         A3                              t   t   t   t   t     )
        ( BC              drawing         BC                              t   t   t   t   t     )
        ( ND              drawing         ND                              t   t   t   t   t     )
        ( PD              drawing         PD                              t   t   t   t   t     )
        ( NS              drawing         NS                              t   t   t   t   t     )
        ( PS              drawing         PS                              t   t   t   t   t     )
        ( SCRIBE          drawing         SCRIBE                          t   t   t   t   t     )
        ( RESMARK         mark            RESMARK                         t   t   t   t   t     )
        ( DIOMARK         mark            DIOMARK                         t   t   t   t   t     )
        ( CAPMARK         mark            CAPMARK                         t   t   t   t   t     )
        ( BJTMARK         mark            BJTMARK                         t   t   t   t   t     )
        ( A1SLOT          slot            A1SLOT                          t   t   t   t   t     )
        ( A2SLOT          slot            A2SLOT                          t   t   t   t   t     )
        ( A3SLOT          slot            A3SLOT                          t   t   t   t   t     )
        ( A1TEXT          drawing         A1                              t   t   t   t   t     )
        ( A2TEXT          drawing         A2                              t   t   t   t   t     )
        ( A3TEXT          drawing         A3                              t   t   t   t   t     )
    ) ;techDisplays
) ;layerDefinitions

layerRules(
    streamLayers(
;       ( layer                           streamNumber    dataType        translate        )
;       ( -----                           ------------    --------        ---------        )
        ( ("TB" "drawing")                1               0               t                )
        ( ("TO" "drawing")                2               0               t                )
        ( ("GT" "drawing")                3               0               t                )
        ( ("SP" "drawing")                4               0               t                )
        ( ("SN" "drawing")                5               0               t                )
        ( ("W1" "drawing")                6               0               t                )
        ( ("A1" "drawing")                7               0               t                )
        ( ("W2" "drawing")                8               0               t                )
        ( ("A2" "drawing")                9               0               t                )
        ( ("CP" "drawing")                10              0               t                )
        ( ("PT" "drawing")                11              0               t                )
        ( ("IM" "drawing")                13              0               t                )
        ( ("PC" "drawing")                14              0               t                )
        ( ("RO" "drawing")                23              0               t                )
        ( ("W3" "drawing")                40              0               t                )
        ( ("A3" "drawing")                41              0               t                )
        ( ("BC" "drawing")                42              0               t                )
        ( ("ND" "drawing")                43              0               t                )
        ( ("PD" "drawing")                44              0               t                )
        ( ("NS" "drawing")                48              0               t                )
        ( ("PS" "drawing")                49              0               t                )
        ( ("SCRIBE" "drawing")            60              0               t                )
        ( ("RESMARK" "mark")              111             1               t                )
        ( ("DIOMARK" "mark")              113             1               t                )
        ( ("CAPMARK" "mark")              114             1               t                )
        ( ("BJTMARK" "mark")              115             1               t                )
        ( ("A1SLOT" "slot")               7               3               t                )
        ( ("A2SLOT" "slot")               9               3               t                )
        ( ("A3SLOT" "slot")               41              3               t                )
        ( ("A1TEXT" "drawing")            121             0               t                )
        ( ("A2TEXT" "drawing")            122             0               t                )
        ( ("A3TEXT" "drawing")            123             0               t                )
    ) ;streamLayers
) ;layerRules

physicalRules(
    spacingRules(
;       ( rule            layer1                          layer2                          value            )
;       ( ----            ------                          ------                          -----            )
        ( minWidth        ("TB" "drawing")                                                2.5              )
        ( minNotch        ("TB" "drawing")                                                1.4              )
        ( minSpacing      ("TB" "drawing")                                                1.4              )
        ( minSpacing      ("TB" "drawing")                ("TO" "drawing")                0.8              )
        ( minSpacing      ("TB" "drawing")                ("SCRIBE" "drawing")            8.0              )
        ( minWidth        ("TO" "drawing")                                                0.5              )
        ( minNotch        ("TO" "drawing")                                                0.8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0.8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GT" "drawing")                0.1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SP"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SN"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W1" "drawing")                0.4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CP" "drawing")                12.0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IM"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PC"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RO" "drawing")                0.8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ND"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PD"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NS"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TO" "drawing")                ("PS" "drawing")                0.5              )
        ( minWidth        ("GT" "drawing")                                                0.5              )
        ( minNotch        ("GT"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GT"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GT" "drawing")                ("W1" "drawing")                0.4              )
        ( minSpacing      ("GT" "drawing")                ("CP" "drawing")                12.0             )
        ( minSpacing      ("GT" "drawing")                ("IM" "drawing")                1.0              )
        ( minSpacing      ("GT" "drawing")                ("PC" "drawing")                1.0              )
        ( minSpacing      ("GT" "drawing")                ("RO" "drawing")                0.25             )
        ( minWidth        ("SP" "drawing")                                                0.8              )
        ( minNotch        ("SP"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SP" "drawing")                                                0.5              )
        ( minWidth        ("SN" "drawing")                                                0.8              )
        ( minNotch        ("SN"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SN" "drawing")                                                0.5              )
        ( minWidth        ("W1" "drawing")                                                0.5              )
        ( minNotch        ("W1"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W1"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W1" "drawing")                ("IM" "drawing")                0.6              )
        ( minSpacing      ("W1" "drawing")                ("PC" "drawing")                1.8              )
        ( minWidth        ("A1" "drawing")                                                0.6              )
        ( minNotch        ("A1" "drawing")                                                0.6              )
        ( minSpacing      ("A1" "drawing")                                                0.6              )
        ( minSpacing      ("A1" "drawing")                ("CP" "drawing")                12.0             )
        ( minWidth        ("W2" "drawing")                                                0.55             )
        ( minNotch        ("W2" "drawing")                                                0.6              )
        ( minSpacing      ("W2" "drawing")                                                0.6              )
        ( minWidth        ("A2" "drawing")                                                0.7              )
        ( minNotch        ("A2" "drawing")                                                0.65             )
        ( minSpacing      ("A2" "drawing")                                                0.65             )
        ( minSpacing      ("A2" "drawing")                ("CP" "drawing")                12.0             )
        ( minWidth        ("CP" "drawing")                                                90.0             )
        ( minNotch        ("CP" "drawing")                                                30.0             )
        ( minSpacing      ("CP" "drawing")                                                30.0             )
        ( minSpacing      ("CP" "drawing")                ("A3" "drawing")                12.0             )
        ( minSpacing      ("CP" "drawing")                ("SCRIBE" "drawing")            10.0             )
        ( minWidth        ("IM" "drawing")                                                2.0              )
        ( minNotch        ("IM" "drawing")                                                1.0              )
        ( minSpacing      ("IM" "drawing")                                                1.0              )
        ( minSpacing      ("IM" "drawing")                ("PC" "drawing")                1.0              )
        ( minWidth        ("PC" "drawing")                                                0.8              )
        ( minNotch        ("PC" "drawing")                                                1.0              )
        ( minSpacing      ("PC" "drawing")                                                1.0              )
        ( minWidth        ("RO" "drawing")                                                0.5              )
        ( minNotch        ("RO" "drawing")                                                0.5              )
        ( minSpacing      ("RO" "drawing")                                                0.5              )
        ( minWidth        ("W3" "drawing")                                                0.6              )
        ( minNotch        ("W3" "drawing")                                                0.55             )
        ( minSpacing      ("W3" "drawing")                                                0.55             )
        ( minWidth        ("A3" "drawing")                                                0.8              )
        ( minNotch        ("A3" "drawing")                                                0.8              )
        ( minSpacing      ("A3" "drawing")                                                0.8              )
        ( minWidth        ("ND" "drawing")                                                0.8              )
        ( minNotch        ("ND" "drawing")                                                0.8              )
        ( minSpacing      ("ND" "drawing")                                                0.8              )
        ( minWidth        ("PD" "drawing")                                                0.8              )
        ( minNotch        ("PD" "drawing")                                                0.8              )
        ( minSpacing      ("PD" "drawing")                                                0.8              )
        ( minWidth        ("NS" "drawing")                                                0.8              )
        ( minNotch        ("NS" "drawing")                                                0.8              )
        ( minSpacing      ("NS" "drawing")                                                0.8              )
        ( minWidth        ("PS" "drawing")                                                0.8              )
        ( minNotch        ("PS" "drawing")                                                0.8              )
        ( minSpacing      ("PS" "drawing")                                                0.8              )
    ) ;spacingRules
    mfgGridResolution(
        ( 0.01 )
    ) ;mfgGridResolution
) ;physicalRules

electricalRules(
    characterizationRules(
;       ( rule            layer1                          layer2                          value            )
;       ( ----            ------                          ------                          -----            )
    ) ;characterizationRules
) ;electricalRules

楼主:
求高人解答啊

网友(2011-06-14):
TF不一定要有,不过要有一个参考的版图工艺库。
DISPLAY文件一定要有,除非你的工艺与cadence的默认工艺一致,并且你可以接受他的显示效果。
STREAMOUT定义的是GDS II文件中的编码方案,包括LAYER编号和属性,其中0是常见的,就是可以选中和编辑,如果是1的话就不可选中和编辑。后面那个T我没关注过,猜测是数据转换的意思吧。
TF中的LAYER名称和你的DISPLAY中的名称可以不一致,但是LAYER的编号一定要对上,实际上GDS II文件是根据编号产生的。
回答很晚,你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知道的很少,在此说出来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学习,抛砖引玉……

网友(2013-08-07):
.tf 是技术文件,建技术库用的,display.drf是显示文件,不同工艺的该文件是不同的,如果画图的话这两项应该是需要的,一般网上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