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迟滞比较器精度问题

楼主(2010-11-11):
普通比较器通过放大倍数可以反映出比较器的精度,那么迟滞比较器精度怎么确定?我仿真了一下,迟滞比较器如果两输入端接相同电压的话放大倍数只有60左右,这肯定不能反映比较器的精度,而如果两个输入端接的电压差为比较器阈值仿真出的波形完全不对?麻烦哪位大侠指导一下迟滞比较器精度到底怎么仿真?

网友:
迟滞还对精度有要求。、??? 这个电路怕是很难了。。。本身精度就折合到window误差里了

网友:
为什么你比较器的倍数只有60?
是60DB吧?

网友:
internal 迟滞比较器在shreshold voltage附近是一个正反馈,无法分析放大倍数吧;当两输入短路,又离vth比较远,这个时候的放大倍数没有意义。

你想找精度,能不能跑蒙特卡洛+corner仿真,找出offset/mismatch的偏差吧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是指迟滞比较器迟滞点的精度还是指输入信号相对于迟滞点的分辨率?

网友(2011-05-25):
同样不懂

网友(2015-02-27):
支持一下,不懂!

网友:
本身mismatch都会吃掉很多了 精度要求不可能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