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Design Compiler中打开.db文件?

楼主(2010-11-11):
想看一下.db工艺库文件的内容,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打开?

网友:
db是打不开的,即使DC读入了,你也看不到具体的内部信息
一般db是和lib文件一起提供的
lib文件是可读的文本文件
找lib文件去读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读db文件的时候,会输出一些关于db文件的信息吗?在那里可以看到。

网友:
redirect -file lib.rpt {report_lib library_name}
可以到lib.rpt文件中看一些信息

网友(2017-09-13):
.db files are binary. You can not open/read it in any text editing application. One way is to convert it to liberty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