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文件中的UTM8是什么

楼主(2010-11-11):
在calibre 中进行DRC检错,结果报了一个DUTM8.W.1 、DUTM8.S.1 、DUTM8.A.1的错误,我查看了DRC文件,是因为我定义了UTM8的缘故,所以进行了上述问题的检测。可是UTM8到底是什么呢,在Virtuso中的LSW窗口中也没有这个层哈,听说流片填表是也要选择是否选用了UTM8???求达人解答哈

楼主:
在我们的.drc文件中,CM13S_8M.11b是Mixed-Signal process所需要的rule file。它需要与通常工艺库的DRC文件一起运行,不可以单独运行。在该文件中,定义了UTM8层金属(即ultra –thick- top- metal,且有8层金属)。这是DFM规则之外的一些规则,所以正如correct usage 中所言,若设计是normal top metal,完全可以不去考虑与UTM8金属层相关的设计规则。否则会出现一些DUTM8.W.1 、DUTM8.S.1 、DUTM8.A.1的错误.
这就是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呵呵

网友:
看designrule去吧, UTM是超厚金属不错,应该这层有自己的一些DRC rule, 你的设计不满足.
是否用到UTM层,你们当初选工艺的时候都没搞明白吗? 不同金属层的配置,都有对应的DRC rule文件.

楼主:
是否用到UTM层,你们当初选工艺的时候都没搞明白吗?
在哪一步选择工艺的时候涉及到UTM层的选择呢?是在encounter中加lef文件的时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