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Veri_SMIC018_2.3的LVS问题

楼主(2010-11-11):
我用 Veri_SMIC018_2.3 工艺 (0.18)做纯数字设计出现了一下的LVS问题,请高手帮帮忙。

我的设计是纯数字电路。PAD供电 VSSH VDDH

标准单元供电 GND VDD

其中 VSSHpad电源的地,GND是标准单元的地。

GDS文件抽取SP文件的时候,出现下面的warning,以至于后面的比较结果出现错误

----------------------------------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Net GND is selected for stamping

Projected nets:VSSH

----------------------------------

在从GDS中抽取的SP文件中,因为把VSSH拒绝了,造成了芯片PAD环中应该连VSSH的地方,连成了GND

造成结果不对。

请问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应该从那里下手改正啊》???

网友:
是GND和VSSH短路了吧??

网友:
你这情况, 就是要让Standard cell的GND pin 连接到net VSSH 上面. 得在生成verilog netlist时带上PG的信息, 然后产生spice netlist时应该就连上了.
verilog netlist例子:
CELLA U1(.A(XX), .B(XX), .VDD(VDDH), .GND(VS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