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10-11-11):
是放大器吗?能简单介绍一下原理,或者推荐一下有介绍该结构的书或论文

网友:
是一个负载是交叉二级管连接MOS管的运放,这种二极管连接能产生-gm,M1和M2的gm如果相同的,能产生几乎无穷大的增益

网友:
2L说的不对吧,交叉二极管不是这么接的

网友:
就是一个电流复用的自偏置的差分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
学习,请高手继续

网友:
不是很理解.
最简化的看就是M0和M3的小信号电流差在R0上产生压降,(gm3Vin2-gm0Vin1)R0=Vout1-Vin2右边类似.
可以得出Vin2-Vin1/Vout2-Vout1=[R1gmx+R0gmx+1],MN管的gm约等了..
看共模的话Vin1与Vin2短接,单边就是AB类放大器,输出和输入之间有个反馈电阻...
的确没看出这电路有什么优势,同等解释..

网友:
ls说的没错,这个电路没啥特别
估计是用在高频的宽带buffer,增加前一级电路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