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军工的射频功放与民用的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0-11-11):
性能指标、侧重点方面,谢谢

楼主:
再顶一下,期待大家讨论

网友(2011-04-13):
指标要求不同

网友:
军工的指标更严格苛刻一些吧

网友:
军品对性能、环境都有极苛刻的要求

网友(2011-05-16):
军工很大一部分是高功率的。某些产品上面对材料的热效应要求很严格。
民用大多都是低功率的产品。

网友:
对环境适应性要求会比较高,如高低温、震动、冲击、三防等等

网友:
总体上表现为可靠性要求高些.
民用的经试验可选出军品.
DSP的选择即如此.

网友(2011-10-30):
简单讲,军工侧重点是功率(如果是线性功放,还要看线性度),效率之类的要求相对要低些,
民用的则侧重实用性,各种性能指标一般要求折中,甚至效率的要求会排在第一位。
当然军工也会对可靠性要求更高。

网友(2012-01-02):
回复 网友A:

    除了可靠性,效率是最重要的指标!

网友(2012-02-28):
环境适应性要好(高低温、震动等),可靠性高,其他感觉差不多,事实上国内做的军工的微波器件还没欧美的民用好,特别是系统可靠性分析感觉根本没做~哎

网友:
军工还是可靠的~~~~

网友:
环境适应性,可靠性

网友:
测试准则更严格,可靠性要求高,但是可能没有民品的集成度高

网友(2012-11-08):
军用主要是可靠性是第一位的,其他都可以谈,唯独可靠性不可以谈。可靠性包括了电性能的稳定性,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等等方面的内容。
民用的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