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输出编码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正在做一款adc,有offset binary和twos complement输出,但是我知道的是,正数的补码是其本身,而负数的补码是取反加一,问题是,ADC的输出,怎样判断输出是正数还是负数?请高人指点。

网友:
虚拟ADC(算法实现)?还是真正的ADC芯片?什么架构?

网友:
如果是offset binary,那么没有正负这一说,比如10bit ADC,就是0~1023
如果是2's complement,那么就是-511~+511,最高为为1的是负数,0 是正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款ADC是14位pipeline结构adc

网友(2013-03-20):
线性公司的某一款ADC吧?选用哪一种输出方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