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Vituoso不联网就不能启动

楼主(2010-11-12):
我安装了IC614 和MMSIM72,也装了NCSU的CDK 1.6版。最近发现如果不联网,Virtuoso就不能启动,一直等待大约5分钟才报错,下面是log文件。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谢谢。

\# Program start time UTC 2010.11.09 17:14:13.115
\# Local time Tuesday 9 November 2010, 12:14 pm
\o Program:                @(#)$CDS: virtuoso version 6.1.4 11/17/2009 21:10 (sjfnl007) $
\o Hierarchy:                /home/pcaocn/Cadence/IC614/tools.lnx86/dfII/
\o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4.485  (32-bit addresses)
\# Host name (type):        PCAOCN (i686)
\# Operating system:        Linux 2.6.35-22-generic #35-Ubuntu SMP Sat Oct 16 20:36:48 UTC 2010
\# X display name (WxH):        :0.0 (1400x1050)
\# Available geometry:                        TL(0:24) BR(1399:1025)
\# X server:                        The X.Org Foundation
\# Depth of Visual (Root):        24 (24)
\# Number of Planes Used:        24
\# X version:                11.0 (vendor release 10900000)
\# X resource pool:        base 0x3800000, mask 0x1fffff (2097151), shift 0
\#                         current id 0x0, current max 0x1ffffa (2097146)
\# Memory report:        maximum data size 4294967295 (0xffffffff) bytes
\# Memory report:        maximum process size 4294967295 (0xffffffff) bytes
\# Initial sbrk value:        312627200 (0x12a25000) bytes
\# Maximum memory size:        4026724351 (0xf002efff) bytes
\# Initial memory used:        44384256 (0x2a54000) bytes
\# Qt version:                4.4.1
\# Window Manager:        gnome (metacity)
\# User Name:                pcaocn
\o Working Directory:        PCAOCN:/home/pcaocn/Cadence/works
\# Process Id:                1738
\o
\o COPYRIGHT © 1992-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o           © 1992-2009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o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
\o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o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o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o
\o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o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o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w *WARNING* Unable to export thumbnail MPS services
\o Loading geView.cxt
\o Loading menuBuilder.cxt
\o Loading schView.cxt
\o Loading selectSv.cxt
\o Loading LVS.cxt
\o Loading layerProc.cxt
\o Loading xlUI.cxt
\o Loading auCore.cxt
\o Loading vhdl.cxt
\o Loading seismic.cxt
\o Loading ci.cxt
\o Loading ams.cxt
\o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3s.
\o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o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o Loading NCSU CDK 1.5.1 customizations...
\o loading vars from /home/pcaocn/Cadence/IC614/ncsu_cdk/cdssetup/cdsenv for tool adle
\o loading vars from /home/pcaocn/Cadence/IC614/ncsu_cdk/cdssetup/cdsenv for tool asimenv
\w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idth',
\w         in tool[.partition] 'asimenv.plotting'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height',
\w         in tool[.partition] 'asimenv.plotting'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o loading vars from /home/pcaocn/Cadence/IC614/ncsu_cdk/cdssetup/cdsenv for tool ddserv
\o loading vars from /home/pcaocn/Cadence/IC614/ncsu_cdk/cdssetup/cdsenv for tool layout
\o loading vars from /home/pcaocn/Cadence/IC614/ncsu_cdk/cdssetup/cdsenv for tool schematic
\o loading vars from /home/pcaocn/Cadence/IC614/ncsu_cdk/cdssetup/cdsenv for tool ui
\o loading vars from ~/.cdsenv for tool asimenv
\o Loading NCSU SKILL routines...
\o Waiting for ipc:0 to initialize
\o Waiting for ipc:0 to initialize
\w *WARNING* Unable to start up library manager (libManager.exe) after 60 tries.
\w  There maybe an access or network problem.
\w  Start the library manager from an Unix Shell window to test the accessibility.
\w  Variable ddsvMPSTimeOut (60) can be set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number of attempts.
\o cdsServIpc: ipcIsAliveProcess connection timeout (hostCAOCN)Done loading NCSU_CDK customizations.
\p >
\o Loading rte.cxt
\a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339:50 1064:243))
\r t

楼主:
有朋友建议我检查hosts文件
我看了,我把local address设为127.0.0.1了,license文件里也是

也有建议把cdsenv和cdsinit删掉的,但是那样当我打开与NCSU有关的layout时,就会报错,而且如果没有联网,仍然打不开virtuoso

求助啊。。。

楼主:
*WARNING* Unable to export thumbnail MPS services
\o Waiting for ipc:0 to initialize
个人观察发现主要是这两句耽误了很久,不知道它们要联网做什么

网友:
碰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是网络中IP地址冲突,license启动会出故障,EDA工具检测license文件的时候就会报这种问题。网络中如果主机名相同或者网卡号相同,也会出同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
问题是联网时没有问题,断网时不能启动
所以我觉得不是IP地址的问题吧。。。

网友:
linux系统对硬件依赖性度还是很强的,安装好系统之后,如果更换了硬件或者硬件没有连接到主机上(例如鼠标和键盘),都会报错,机器越高档,硬件检测越严格。情况好的话,等一会儿会自动跳过,继续执行。网络没有连接的情况通常不容易自动跳过(solaris系统可以跳过),通常会报IPC(进程间通信)初始化失败,曾经用过的一个办法(交换机被雷击坏了):安装虚拟网卡进行虚拟网络连接(RedHat系统用过),或者卸载网卡驱动(license文件中要求主机网卡号hostid项支持ANY,SUSE系统用过)。

楼主:
楼上,我想你说的是对的,呵呵,我几乎没用过linux,现在用的是ubuntu 10.10
Waiting for ipc:0 to initialize,这是后面的报错,等了很久说尝试了60次失败

不过最一开始卡住的是这句
\w *WARNING* Unable to export thumbnail MPS services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
解决了。。。联网呗。。。

网友A(2014-04-17):
正确的答案见Cadence的帮助页:
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forums/p/14506/1330579.aspx
本地解答如下:
确信下面三个文件的hostname是一致的:
/etc/sysconfig/network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g-eth0
/etc/resolv.conf
Cadence的一个案例是这样的,用“ifconfig -a”和察看“/etc/hosts”,结果发现:
IP地址冲突:192.168.80.123 vs 192.168.80.128
/etc/hosts如下:
=== /etc/hosts ===
# The following line might be present
192.168.80.123 myMachine
ifconfig -a返回如下:
=== ifconfig -a ===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C:293:65:6F
          inet addr:192.168.80.128  Bcast:192.168.80.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80::20c:29ff:fed3:656f/64 Scope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接下来要这么做:
linux>pkill cdsNameServer
这么起系统:
unix>icfb -nocdsinit &
当然,检查者三个文件是更好的、永久性的办法:
/etc/sysconfig/network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g-eth0
/etc/resolv.conf
特别是/etc/resolv.conf
删掉都行。

网友(2020-09-28):
在/etc/hosts文件中,确保有一行正确的hostname的定义。如
127.0.0.1 hostname
其中hostname为本机的名字
在/etc/sysconfig/network文件中有如下两行
NETWORKING=yes
HOSTNAME=hostname
同样hostname为本机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答案见Cadence的帮助页:
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forums/p/14506/1330579.aspx
本地解答 ...

解决方案有效,十分感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