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DRC时如何屏蔽某些模块

楼主(2010-11-12):
用Calibre进行DRC,GDS由ICC产生,其中一个模块是IP,没有GDS,此时如何屏蔽这个IP模块,进行DRC?

有什么命令选项? 还是在runset文件进行设置?

比较着急,请大家帮忙!

多谢

网友:
LVS的时候,是在calibre的runset中,将你需要屏蔽的的模块设为BlackBox。
DRC没这样做过

网友:
drc里面可以exclude cell

网友:
DRC 文件中应该有一个层次,一般是EXCEL,将这层把整个模块罩住,这块的DRC错误就会被屏蔽掉。个人觉得比改runset简单些

网友:
EXCLUDE CELL cell1 cell2 ...
在svrf_ur.pdf里边找详细的解释

网友(2012-04-01):
大家的说法都可以试试

网友(2012-11-23):
回复 网友A:

    没有发现runsetup,没找到设置blackbox的地方,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样查看GDS里面的cell,我用ICC可以get_cells,获得cell,但是经过ICFB merge之后,在做LVS的时候,calibre却不认这个命令。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svrf_ur.pdf可以分享看看吗?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9-09):
回复 网友D:

    时隔多年,虽然LS可能已经找到很久了,还是回复个 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_SVRF Manual_svrf_ug_2009.02.pdf (5.17 MB , 下载次数: 1066 )

网友:
可以先用milkyway做个空的gds icc生成的时候用这个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

网友(2016-03-24):
回复 网友E:

   谢谢哈!

网友(2017-11-01):
回复 网友E:

网友(2017-12-12):
跑drc的时候可以执行一个DUCK语句指定坐标范围,然后drc结果出现的都是这个范围内的结果

网友:
在哪儿输入svrf指令啊? 进行drc规则检查的时候

网友(2018-08-30):
回复 网友E:

   好东西啊,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很好,正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哈

网友(2019-03-13):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网友:
时隔多年,我还是来下载一下楼上发的学习资料

网友:
哪位大神,讲解一下 exclude cell 的命令或脚本怎样用?

网友(2019-10-31):
都这么学究派么?最快不是直接删掉这个模块的gds嘛,空着跑。
exculde cell也行,area check不太好用。

网友(2021-02-02):
虽然之前有答案,我来给一个详细一点的。

网友F:
DRC Options 选项下面勾选 include SVRF Commands.在空白区填写 EXCLUDE CELL cells. cells 为你想要屏蔽的cell名称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F:
DRC Options 选项下面勾选 include SVRF Commands.在空白区填写 EXCLUDE CELL cells. cells 为你想要屏蔽的 ...

感谢!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F:
DRC Options 选项下面勾选 include SVRF Commands.在空白区填写 EXCLUDE CELL cells. cells 为你想要屏蔽的 ...

这里设置之后验证DRC结果怎么不会像lvs box一样会有屏蔽的那个cell的box出现呢?设置drc box之后验证结果是会减少,但是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2022-10-21):
引用 网友F:
DRC Options 选项下面勾选 include SVRF Commands.在空白区填写 EXCLUDE CELL cells. cells 为你想要屏蔽的 ...

请问一下是什么版本的calibre 我这个位置是include rules statements 加上INCLUDE CEELL后报错。请问可以再rule里加上什么吗?和lvs BOX那样

网友:
不对吧,你没有gds用calibre直接读是读不出来的,会用empty cell代替,这个时候直接跑drc就行了,除非是用tcl命令直接跑的,我也想问问大佬如果用命令跑把EXCLUDE加到哪里才会生效

网友(2025-08-29):
LVS option常用而DRC 不常用,今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