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c_shell下无法运行gui_start

楼主(2010-11-12):
之前都可以,不知什么时候不行了
出现unknown command (CMD-005)提示

直接启动design_vision还是可以的,高手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
直接敲命令design_vision可不可以啊?

网友:
啊,好象是版本问题。我这里也有,DC2009就可以,DC2007不知什么时候就不可以了
start_gui和gui_start都是有的,好像不同版本里面不一样
不过没关系了,知道要用gui的话,design_vision好了,和DC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