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D中震荡频率的下限?(PWM)

楼主(2010-11-12):
各位大大:

      小弟目前在做一个课题,高压高频D类功放,输入带宽非常大,20M,功率管受到工艺限制只能跑到100M,但是我查遍所有的资料,最低的采样频率都是输入的10倍。以前只做过最简单的一阶积分器环路的PWM结构,对其他的不是很了解。有没有可能在这么低采样频率的情况下把THD抑制到40dB以内?
      现在的困惑主要是架构,用MATLAB很简单跑了一下,如果只用一阶环路的话,输出级滤波器加到3阶才能基本达到,这只是理想值。。。当然更高阶的环路还没有试,只是觉得结果也不会很好。
      后来看了些paper,有说用前馈的,但是看到效果也没有提升多少,当然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人也很少,估计也是没有反馈好用,瞎猜。。望高手指点。。
      再后来看到当前火热的delta-sigma,因为SNR跟THD实际上基本不相关,看了一些资料也放弃了。。
      现在在看一种叫做multilevel的输出级结构,大概就是说在相应时刻用连接不同电压的开关管来驱动,THD会更好。中间还有很多不懂得地方,但是我最大的困惑是这种结构如果要加反馈怎么加啊?因为输出级的方波不会一直从电源到地,不同时刻“电源”和“地”的电位都不同~有了解这个架构的高人不吝赐教,小弟在这人跪谢了!
      最后,由于频率很高,输出级的死区时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看起来完全不能做。。只有边做边想了

     末了,再问个关于环路GBW(单位带宽)的问题,我以前做的时候,师兄说把环路GBW设到略小于1/2的采样频率处(PWM),这样可以在保证稳定性的前提下尽量提高系统的-3dB带宽,提高响应速度。但是刚才在其他帖子里看到说应该把这个值设到略大于20K(如果是音频应用)就可以了,不知道这里面到地哪种说法正确呢?

网友:
0dB bw 应该远大于20K吧,否则OPAMP的FEEDBACK LOOP GAIN太小了

楼主:
谢谢ls的,我的理解是把环路GBW设到略小于开关频率1/2处

网友(2011-01-26):
请问LZ你这个频率这么高,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是video放大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