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良好的代码风格!

楼主(2010-11-12):
模块的输入信号最好打一拍再使用。

这是不是良好的代码风格。有人说这浪费寄存器,没有必要,有人却说必要。

网友:
同一个时钟域没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又是一杯具 不懂就问怎么就杯具了

网友:
对提高timing performance有帮助,试情形而定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和代码风格没关系,和设计有关系。多打一拍也许可以可以减少关键路径的延时(把一条路径拆成两次时钟),从而提高系统的速度。

网友:
码风格没关系,和设计有关系。多打一拍也许可以可以减少关键路径的延时(把一条路径拆成两次时钟),从而提高系统的速度。

网友:
模拟的信号和port口信号有什么不同?

网友:
请问打一拍是什么意思啊?   偶是初学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灌水,赚新元

网友:
这个做法不能用于全部的设计,除非你的这个输入信号造成关键路径了,一般只要时序满足就不需要,因为我们一般模块的输出就已经reg output了,没必要输入再拍一级,单控制信号还行,万一输入的是多控制信号,比如
输入信号为idata_en,i4_data_control,i8data,这些难道都拍一级吗,那样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时序麻烦,所以说适合的是最好的,时序没有报错就甭拍了,哈哈

网友:
输出寄存比输入寄存要好

网友:
我也想了解怎么才算是打一拍?能写个代码说明一下吗?

网友:
个人觉得输入信号没必要,但是输出信号最好是通过寄存器送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回复想知道什么叫打一拍的:

reg a;
reg a_delay1clk;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_delayclk<=a;
end

得到的a_delay1clk信号就是将a打一拍的信号。

网友:
打一拍就是再加一个寄存器寄存信号吧

网友:
如果是芯片外部输入的话,一般都需要打一拍,或者打几拍都有可能;但是如果是同一时钟域的话,一般就没必要了,除非从别的模块中输入的数据,是非寄存器输出的,为了满足时序方面的要求,而打一拍,就如楼上有人说的,如果输入的信号量很大(比如64bit位宽数据),那得浪费多少触发器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写模块的时候,输出尽可能是寄存器输出,方便了别人,也方便了自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在下一个时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网友:
我觉得如果上该信号输入前已经用触发器同步过了,而且没有再次经过组合电路,那么就没有必要打一拍了。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如果输入信号已经是外面电路的寄存器输出了,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很好!我不是灌水。活跃一下气氛。

网友:
芯片的输入输出和芯片内部subchip的输入输出最好寄存一拍再用。
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时序收敛,方便后端的PR的处理。

其他的视情况而定,不是都要打拍的,主要根据时序要求来考虑

网友(2011-01-12):
好多要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打一拍就是在中间加一级寄存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很好的回复!

网友:
通常这么打一排,是为了利用I/O内部的触发器。

网友:
如果信号来自不同时钟域,就必须打一拍,然后处理;
如果是同一时钟域,则视时序和面积要求而定,一般是输出需要寄存,输入不一定。如果输入的信号不是寄存过的,就需要寄存一下再做处理。

网友:
如果信号已经同步,没必要的
如果是异步打个一拍,甚至几拍也是必要的,为了同步和去除毛刺,上面几位大牛已经讲过了

网友:
这个视情况而定吧,有的时候异步信号可能会打2拍以上才能使用,保证后端采集信号可靠。有时候可以将信号打一拍然后取上下边沿。反正用法多种,跟代码风格没关系。

网友:
对于高速的设计还是有必要 低速的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这个和设计是有关系的,如果都在同一个时钟域,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你的片子本身有很多gating clock的话,那还是打一拍比较好,

网友:
一般是上一个IP的output尽量全部都用register output, 这样input 的timing不至于margin太小。愚见, 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是根据需要的嘛  同一时钟域 肯定不需要打一拍啊,只有跨时钟域的时候才是有寄存器 在本级模块的设计上面打一拍  做到同步

网友:
不同时钟域是指什么??

网友:
总结楼上楼上楼上等等的:打一拍的作用就是为了同步数据,如果已经同步就不用打了。

网友:
这是设计的问题的吧,不属于代码风格方向的哦

网友:
需要不需要,要分析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高频率时候有必要,特别是FPGA,即使上级是寄存输出。

网友:
输出寄存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