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esign Compiler 综合之后的几个警告

楼主(2010-11-12):
Warning:  /home/user/…… v:200: Intraassignment delays for nonblocking assignments are ignored. (VER-130)
Warning: Design rule attributes from the driving cell will be set on the port. (UID-401)
Warning: The specified replacement character (_) is conflicting with the specified allowed or restricted character.   (UCN-4)

初学没有任何经验,user_guid上也查不到说明。请问警告对综合结果有没有影响,去那里查相关说明
(UCN-4)、(VER-130)是什么意思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说你使用了 确定的delay 时间,比如 #30 之类的。

我猜的

网友:
后面两个warning可以忽略的

网友:
你可以man UCN-4
来看错误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谢谢指点

网友(2013-06-20):
谢谢大家的指点,学习学习

网友(2014-03-11):
请教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UCN-4,这个是什么类型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2014-11-13):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也学习啦

网友(2015-10-08):
学习了,三克油

网友(2015-12-19):
回复 网友C:

    UCN-4不知道您解决了这个warning了嘛? 我也看man了  有些没懂,还望请教哈。

网友(2017-04-27):
回复 网友A:

really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网友(2018-03-14):
替换[]时 用_,导致名字是关键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