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建议开一个analog layout(版图)的版块

楼主(2010-11-10):
RT。。

既然都有数字后端版块了,怎么能少了analog layout的版块呢?

还有。。今天eetop是不是抽风了?所有的验证问答都是99-11=?

update:06/27/2011

看到大家的回复,好像大家都误会了
解释下,EETOP原先的后端板块 是直接 叫 数字后端 ,而且也没有对应的模拟后端or 版图的板块,显然 你不会去一个叫 数字后端的版块去讨论一些模拟的版图的问题吧?所以才有了这个帖子..
后来版主老大直接把 数字后端 的版块名改成 后端设计 了,so  就这么简单而已

看3L

网友:
由于系统验证问题回答有bug,所以每天基本上都会固定同一个问题,个一两天更换一次。

关于analog layout 是否有必要单独分离出成一个独立的板块?我认为数字后端应该包含了吧?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那至少把版块的名称 统一成 后端设计 之类的啊,而现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后端 版块很明显的大家都是在讨论P&R的一些东东。。。

   建议而已。。。。

  PS :今天还是99-11=?

网友:
已经更改,谢谢

网友:
建议开一个analog layout(版图)的版块,这样更有利于大家学习,交流!!

网友:
大家来此投票,看看是否需要?
Layout 是否应该包含在后端设计之中?

网友:
Analog layout和P&R当然都属于后端设计了。
还有,这几天的验证问答都是5+5-4=?还有什么意义哦。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模拟及rf一同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