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系数和线性度的仿真(Cadence)

楼主(2010-11-12):
各位大虾,在Cadence下,中频放大器(2M)(差分输入输出)的线性度和噪声系数怎么仿?具体仿真电路该怎么连接?

网友:
用port仿真,用ideal_balun做单转差就行。

网友(2010-12-28):
观摩一下。。。

网友:
2楼正解,线性度用pss分析(扫描输入port功率),噪声系数pss+pnoise,很多spectreRF的资料,看看便知。

网友A(2011-01-30):
单音线性度用PSS或QPSS(Port功率输入),噪声即可以直接用noise仿真(如果系统较线性),也可以用pss+pnoise仿真(仿真较慢)

网友(2011-03-08):
有机会学学

楼主(2011-04-27):
用了port+balun做PSS仿真,出现iteration failed,有可能是除了电路外的其它什么问题吗?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1-06-08):
对 上面说的很对

网友(2014-03-04):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需要仿真一个中频放大器的噪声系数,请问你解决了吗?是如何仿真的?

网友(2015-09-25):
非常感谢,正好需要!

网友(2018-01-11):
回复 网友B:

   没看懂。。。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2022-12-28):
请问楼主如何提高1db增益压缩点指标

网友(2023-03-12):
引用 网友A:
单音线性度用PSS或QPSS(Port功率输入),噪声即可以直接用noise仿真(如果系统较线性),也可以用pss+pnoise ...

之前用过两种仿真方法,不知道为什么跑出来的仿真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