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时遇到库不兼容的问题

楼主(2010-11-12):
我在做综合时 在target lib 里加了BC,TC,WC三类时序库,综合时老是提示这三类库之间有conflicts,请问各位大侠能否解释一下啊,

网友:
这是由可能的啊,谁给你的库,找谁,或者你自己debug了

网友:
让foundry更新库吧。

网友:
目标库指定一个就好了吧

网友:
对啊 ,目标库只有一个吧

网友(2011-01-04):
一个就够了

网友:
DC一般是只指定WC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