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mic自带的CG cell后的时序分析问题

楼主(2010-11-13):
smic库中自带的门控时钟单元是一个latch+and复合的单元,

综合后加入门控选项,DC自动添加该单元,结果导致时序分析时,终点在latch上,由于时钟取反,导致时序不满足

而如果自己例化latch 和 and做门控,时序分析时终点在and上,时序就可以满足

请问大侠如何解决该问题,是否只能自己例化,而不能使用smic自带的单元

网友:
clock gating cell  TLATNTSCA,  check setup 用的是半个时钟周期, 感觉应该时用一个时钟周期.
为什么pt用下降沿,而不是上升沿去check setup ????

Startpoint: u_ts_r8051xc/U_R8051XC_U_R8051XC_CPU/cycle_reg_3_0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cpu)
  Endpoint: u_ts_r8051xc/U_R8051XC_U_R8051XC_CPU/clk_gate_memaddr_s_reg/latch
               (rising clock gating-check end-point clocked by clkcpu')
  Path Group: **clock_gating_default**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cpu (rise edge)                               0.000      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1.895      1.895
  u_ts_r8051xc/U_R8051XC_U_R8051XC_CPU/cycle_reg_3_0/CK (SDFFQX4)
                                                         0.000      1.895 r
  u_ts_r8051xc/U_R8051XC_U_R8051XC_CPU/cycle_reg_3_0/Q (SDFFQX4)
                                                         0.373 &    2.268 r
  ...
  u_ts_r8051xc/U_R8051XC_U_R8051XC_CPU/clk_gate_memaddr_s_reg/latch/E (TLATNTSCAX8)
                                                         4.267 &    6.536 f
  data arrival time                                                 6.536

  clock clkcpu' (rise edge)                              4.000      4.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1.134      5.134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0      5.134
  u_ts_r8051xc/U_R8051XC_U_R8051XC_CPU/clk_gate_memaddr_s_reg/latch/CKcheckpin1 (TLATNTSCAX8)
                                                                    5.134 r
  clock gating setup time                               -0.223      4.911
  data required time                                                4.911
  ------------------------------------------------------------------------------
  data required time                                                4.911
  data arrival time                                                -6.536
  ------------------------------------------------------------------------------
  slack (VIOLATED)                                                 -1.625

网友:
楼上是时序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