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edora 14 下安装cadence IC5141

楼主(2010-11-13):
各位大侠们,小弟近日在fedora14的系统下安装了cadence ic5141,安装过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启动cadence时,输入icfb&时,出现错误:
[cds@localhost ~]$ icfb&
[1] 24330
[cds@localhost ~]$ /home/cadence/tools/dfII/bin/icfb.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帮帮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2011-04-06):
到网上找寻找libxp.so.6

网友:
fedora 14缺库文件

网友(2011-06-07):
回复 楼主:

   使用yum的resolvedep子命令, 把缺的库文件告诉它, 他会告诉你这个文件在哪个包里, 只有yum install 这个包即可.我用这样的方法安装了ic610.

网友:
额,偶也没安装成功!关注中!

网友:
缺lib到网上找了安装

网友(2011-11-18):
lz成功了吗?我也要安装,不知道怎么安装,lz能写个安装教程吗?非常感谢。我的qq771909658,往lz帮忙

网友(2012-08-27):
我遇到问题跟你一样 你下个libXp.so.6 装上就可以了 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ko3528891/4394768

网友(2013-12-17):
谢谢!在redhat5.10 32bit上安装IC5141USR5遇到下面问题

[user@localhost ~/reverse]$ icfb&
[user@localhost ~/reverse]$ /tools/ic5141usr5/tools/dfII/bin/icfb.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在安装光盘里面找到libXp-1.0.0-8.1.el5.i386.rpm安装上后问题解决

网友(2014-09-21):
libXp-1.0.0-8.1.el5.i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