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后端PR可以修掉前端的DRC violation?

楼主(2010-11-13):
为什么后端PR可以修掉前端的DRC?比如说,max_transition violated,是不是因为在后端通过插入Buffer来解决的?

网友:
前端和后端所有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后端有具体的位置和布线信息,因此可以采用的优化选项更多。
对于max_transition来说,一般是插buffer,不过DC也能插。
后端并不是一定能解决所有的DRC,甚至后端还会发现新的原来DC没有抱出来的DRC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关于工具如何修复DRC问题,你可以在使用修复命令时,查看它的选项
一般是通过:
调整Cell的大小、位置,Remove/Increase Buffers,Com-logic
我记得好象有8、9手段之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