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olterra级数的求助

楼主(2010-11-14):
Volterra级数是什么级数?哪位大侠懂得不吝赐教,什么参考书里有这个级数呢?

网友(2011-01-07):
回复 楼主:

描述功放模型可以采用volterra级数,可以找功放线性化方面的资料可以找到此级数的描述。

网友(2011-07-11):
能否具体点  我也找了好长时间 但是都是直接应用

网友:
随便下篇jssc的线性度文章, 就能看到Volterra级数公式。通常参考文献的书籍也不少, 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