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WR仿真振荡器,遇到不起振的问题

楼主(2010-11-14):
如下图,设计一个920MHz的振荡器。
BJT管是BFR92A,2个电感式100nH, 2个Cb为100nF。微带线都计算好了,但是仿真的时候不起振,看power一直是在0GHz,麻烦懂的朋友帮忙解答下。
万分感谢!

电路图

电路图

AWR仿真图

AWR仿真图

楼主:
有没有懂得朋友,麻烦下咯

网友(2012-01-12):
怎么没有输出端口,PORT应该成对出现的吧?我也想问一个问题,那个MSUB放上去,怎么跟电路连接的?

网友(2013-03-27):
回复 网友A:

   Msub只是微带的一些参数,并不是跟电路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