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如何导出坐标

楼主(2010-11-14):
假如有5000个矩形,如何导出所有矩形的左下及右上角坐标呢?

网友:
用什么工具画的layout?
提取lef的时候包含层次和坐标信息。
也可以用calibre去做drc来提取出坐标文件,用perl整理一下就好了。

楼主:
用cadence画的,具体怎么操作呢,有详细步骤吗?

网友:
如果每个矩形都是独立的,那么可以用calibre drc 文件修改一个针对你的矩形层次的command file 出来。
让这个文件检查所有长宽小于10000um的矩形出来(应该你的矩形都小于10000um吧)。这个drc的结果文件就是你所有矩形的左上右下的坐标文件了。稍作整理就可以了。

网友:
好方法 受教了

网友:
用skill也很简单

网友:
用SKILL最简单,下面是一种方法,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自己查下SKILL帮助文档:

在CIW窗口中输入下面的语句:
a=geGetSelSet()
b=dbGetq(a bBox)
然后所有选中的矩形的坐标都会打印在CIW窗口中,也可以使用skill把这些坐标输出到一个文件。

网友:
cv = geGetWindowCellView( )
  obj = car( geGetSelSet( cv ) )

  case( obj->objType
      ( ( "rect" "inst" )
        path = obj->bBox
        xlist = list( lowerLeft( path ) list( xCoord( upperRight( path ) ) yCoord( lowerLeft( path ) ) ) )
        ylist = list( lowerLeft( path ) list( xCoord( lowerLeft( path ) ) yCoord( upperRight( path ) ) ) )
        leCreateRuler( cv xlist )
        leCreateRuler( cv ylist )
      ) ;rect end

      ( ( "path")
        leCreateRuler( cv obj->points )
      ) ; path end

filename=strcat(cvId~>cellName ".txt")
out=outfile(filename)

这个skill应该会给你点思路。。。。。希望能帮得上你。。。我实在不理解导出5000个rect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2014-11-04):
skill语言怎么学哦,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