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 tree

楼主(2010-11-14):
我将clock tree display 出之后,发现部分cell 是红色的,所以请问这部分红色的cell对于后面的timing有多少影响,是不是一定要修到蓝色(非红色)啊;还是不理它就好了。如果要修的话或者要进行人工干预,如何设置或者写相关的script啊?看过user guide ,里面没有找到相关的描述。
       另外我在place之后会发现部分区域比较拥挤,可以用手工调整吗?就是在encounter中简单移动。这样操作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较少阻塞的问题。

网友:
红色或许只是一个颜色标记,应该不表示对timing有影响吧。

手动调整是否太费事了吧,可以加 blockage

网友:
你说的比较拥挤是指什么?是congesition 很严重还是local utilization 过高?
local utilization 过高,不一定后来routing 时候有问题,但是要防患于未然,把local  utilization 限制在90%以内最好。

楼主:
congesition 严重,但是不很严重,route还是可以通的。
主要是这个block 的长宽比为940::340,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宽度有点矮的缘故。

我的问题是当出现congestion的时候,在不改变block大小的情况下,如何调整congestion。

网友:
可以圈定你所care的区域,设置一个合理的area den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