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做过sigma delta ADC的SPI模块吗?

楼主(2010-11-14):
请问这边有前辈做过sigma delta ADC里面的SPI模块吗?
小弟刚要做这方面的课题,不知从何入手,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下,或者给代码也好。
万分感谢

楼主:
难道没人做过吗?

网友:
呃。。。sigma delta 的SPI?
麦当劳的肯德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行接口模块,不可以的么?
现在有好些产品都有这些模块的,比如mx7705

网友:
3楼很幽默,严格讲两个虽然常相搭伴,但确实没什么约定关系
SPI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串并并串转换,多个通道,多种位宽,怎么传都可以
详细可以找一个带SPI接口的IC DATASHEET 看看它的时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可能我确实太过分了,不好意思,开个小玩笑啊。
SPI 是个比较基础的东西,作为接口标准,和功能模块没有太多的绑定关系。
建议你稍微咨询一下股沟,wiki什么的,了解基本知识,然后再提问题,这样收获会更大,也让很多真的可以帮你的人知道怎么帮助你。
类似你之前提的那个问题,其实两个模块我都有涉猎,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想很多人看到都会有这种感觉。要么一掠而过,要么调侃一下。只有楼上的仁兄人品比较好,给了你一些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3X 3X

网友:
做过ak5701的SPI

网友:
多看看datasheet,看好时序。
这种事情MCU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