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问在soc芯片中如何对硬核进行验证?

楼主(2010-11-14):
ip供应商对提供的硬核进行了比较完整的验证,那把它集成到soc芯片里面去的话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验证?

网友:
最起码要给你个硬核的仿真模型,跑一下全芯片的仿真吧。

网友:
谨慎选择硬核IP,拿到样片前无法验证的。选择常用的硬核吧,别去做小白鼠~!

网友:
基本仿真肯定要跑的,不然连错了都不知道。
完整的验证要靠提供商保证了

网友(2011-01-20):
1) protocol compatibility
2) IP simulation in your SoC top env.
3) emulation with real driver/OS
4) check gatecount, timing, power and performance if like what your IP vendor claims ...

网友(2011-03-13):
楼上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