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军工的射频功放与民用的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0-11-14):
是不是一般都用在雷达、电子对抗等领域呢?
一般用到哪类功放呢?(如E类?)用不用线性化技术呢?
军用与民用的技术哪个比较先进呢?(在技术创新方面)

网友:
我点开想学习的。。。没想到

网友:
其实差不多,军用的就是要求高得多而已

楼主:
要求高?具体是哪个指标高呢?应该是有个具体的特点与规范的吧?

网友:
军用的对稳定性要求当然要高得多。线性化指标要求可以差点。

楼主:
稳定性除了高低温指标不恶化外,还有哪些特定的环境呢?

网友(2010-12-25):
可靠性方面军工特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