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迟滞比较器原理求助

楼主(2010-11-14):
请问这个迟滞比较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么分析?

网友:
首先这个电路会进入一个锁定状态。比如vi1大的时候,m4栅极电压接近于vdd;m1抽取的电路全部来自语m3;当翻转时,如果M2抽取的电流足够大以致m4栅源电压小于-Vthp,m4管开启>>导致m7管注入电流>>m3管电流减小,镜像电流(m6注入电流)减小>>m4管镜像电流增大......最准进入相反的锁定状态。你可以根据分析列一个计算公式,科算出具体的迟滞电压;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差分负载为负电阻,即m6,m7宽长比大于m3,m4宽长比;

网友:
看一下allen的书,里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
磁滞窗口跟输入信号频率的关系怎么取?

网友:
这个是gm cancelling电路,可以达到小的共模负载,大的差模负载
有正反馈就有磁滞现象

网友:
貌似很复杂

网友(2011-05-21):
艾伦书上讲得一点都不详细的

网友:
艾伦的书貌似很经典

网友:
FAQ

Av=gm1/(gm3-gm6), 当gm3>gm6时,Av为正,这个电路提高直流增益;当gm3<gm6时,Av为负,产生迟滞。

网友:
如楼上N位所说,看alan的书

网友:
关键是在sizing的时候,两边active load 是不对称得,就可以产生hysterisis咯

网友(2011-08-20):
这个不是很理解 跪求指导啊

网友(2012-03-08):
看allen的书

网友:
这一实现OSC

网友A:
vi1接为参考电平,vi2较小时,电流都从m1流过,m2中没有电流,此时m3饱和,m6深线性区,m4,m7截止。想象以下过程,逐渐增大vi2,m2,m6中电流逐渐增大,但m4,m7仍然截止,此时m3的电流相应减小,m3的|vgs|逐渐减小,而m6呢,分析它的工作状态,|vgs|逐渐下降,而电流逐渐增大,它的|vds|必然由接近0而逐渐变大。也就是说m6会从深线性区逐渐过渡到饱和区。当m6达到临界饱和区时,m4,m7仍然没有导通。此时,m3与m6按宽长比之比来分尾电流源的电流,因为管子都饱和嘛,vgs一样。这时你可以分析一下两个输入管的vgs的大小关系。当m6的宽长比大于m3的宽长比时,流过m6的电流大于流过m3的电流,自然m2的vgs大于m1的vgs。就在这时,我们也知道管子饱和后就可以做放大器了,m6的|vgs|变化会引起它vds的很大变化,共源级放大器嘛。vi2继续曾大,则m6的|vgs|继续减小,引起m6的|vds|突然地变大,从而使m4,m7导通,到此,电路翻转。
vi2由较小于vin1的电平开始增大,直到翻转时,m3,m6按宽长比之比分尾电流源的电流,由此来计算出两路的电流,在分别由电流得出m1,与m2的vgs,就可得出翻转时的两输入管的vgs之差,其实就是所谓的迟滞电压了。vi2由大到小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分析。

网友:
有点latch的意思

网友(2016-05-24):
baker的书上有详细的推导

网友B(2017-08-14):
前面个为讲的都很不错,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电路在实际设计的时候M3和M6的尺寸其实是一样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为什么AV为负时有迟滞现象呢?

网友(2021-05-29):
引用 网友B:
前面个为讲的都很不错,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电路在实际设计的时候M3和M6的尺寸其实是一样的,这又是为什 ...

应该是M6和M7一样,然后宽长比都大于M3和M4吧

网友:
艾伦书上讲得比较好

网友(2021-09-05):
引用 网友A:
vi1接为参考电平,vi2较小时,电流都从m1流过,m2中没有电流,此时m3饱和,m6深线性区,m4,m7截止。想象以 ...

M6、M7尺寸小于M3、M4时,如何分析无迟滞的过程呢?

网友(2022-01-24):
引用 网友B:
前面个为讲的都很不错,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电路在实际设计的时候M3和M6的尺寸其实是一样的,这又是为什 ...

请问您的问题有答案了吗?求教

网友:
看baker书上讲得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个为讲的都很不错,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电路在实际设计的时候M3和M6的尺寸其实是一样的,这又是为什 ...

那是gm canceling吧,造一个无穷大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