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脉冲功率放大器需不需要考虑线性度呢?

楼主(2010-11-14):
是不是一般都工作在A类或者AB类呢?
另外雷达中的信号弄成脉冲是不是为了降低功耗呢?
还有就是这种放大器说的功率一般是指峰值功率还是平均值功率呢?

网友:
我也期待高手指点,学习一下

楼主:
貌似不考虑。。。工作在饱和区的说

网友(2011-04-13):
要考虑的!脉冲通信也是要求通信质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