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调PCB走线阻抗需要什么?

楼主(2010-11-15):
比如说,板子上有50欧和100欧的走线。调整哪些参数,可以同时满足这个阻抗要求?

可能主要是宽度吧?

但是看到PCB生产厂家在生产前,都会调整阻抗,给的工程文件里有很多参数,比如H1,Er1,H2,Er2。不同的Er都不一样,这些都什么意思。

这个工作我们能在PCB设计之前就自己做好吗?如果可以的话,需要什么软件、参数?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用什么软件?
    因此在这问需要什么软件 还有 参数?

网友:
ADS里有专门的计算模块。
也有一些专门的计算特性阻抗的小软件。
给你发一个小软件,你看看有用不。

网友(2010-12-29):
微带线的阻抗呀,跟介质厚度,介电常数,导体的厚度,宽度这几个常数有关.

网友:
用polar軟件可算出阻抗...
You can change the pcb stackup and trace width...

网友:
建议Polar软件,SI8000,上面的图片非常形象
一看就清楚阻抗和什么值有关系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polar,PCB厂也是用polar来算的,只是不同的版本可能会有稍微差异。

网友:
传输线阻抗主要跟
1.线宽  2. PP 材质 (Er)  3. PP 厚度(H) 有关
当你决定好堆栈架构之后, 就只剩下线宽间距可以调整了
你可以先用 Polor 软件试算, 最后用TDR 实际测量看看

网友:
这个论坛很不错

网友:
    再加上本身的铜厚,走线的结构

网友:
导体阻抗 (impendence) 跟以下参数有关
(1) 导体的线宽 W  (反比)
(2) 导体的厚度 T (反比)
(3) PP厚度,也就是导体到 plane 之间的距离 H  (正比)
(4) PP 的介电常数 (dielectric constant ) Er  (反比)
(5) 绿漆 (solder mask) 的厚度 H1 (反比)
(6) 绿漆 (solder mask) 的介电常数(反比)

网友:
直接用ADS里的linescale计算,要有介质基板的参数

网友(2015-04-14):
介质,宽度都有关。我们多层板在深圳速成兴加工的,他们会提供各类厚度的叠层的阻抗控制

网友:
和PCB厂请教

网友:
路过,新人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