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的疑问

楼主(2010-11-15):
Encounter中,在导出文件时,会导出.setload.setres.spf.spef文件,但是.spf文件中含有电容、电阻的信息,.setload的文件中也含有电容的信息,.setres的文件中也含有电阻的信息,这些不同文件中的电容电阻值有没有区别呢?在版图后的PT分析时,要反标的RC寄生参数时到底要反标哪个进去呢???

网友:
好像一般都是用SPEF格式吧,反正我是用StarRc提的参数,可以选择RC文件的格式,PT也支持好多种RC格式。寄生参数的格式一般不是很重要,主要是看提取的精度,这个其实还是取决于工具吧。

楼主:
我在extract RC中提取时,.setload、.setres、.spf、.spef这些文件都是生成了的。可是我查看这些文件时,电阻电容在不同的文件中是不一样的,难道仅仅是精度的问题吗??我担心的是不同的文件中电阻电容的电路中不同地方的电阻电容呢,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