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0805LED的驱动方法

楼主(2010-11-15):
用于显示电路状态,我现在知道的有以下几种:

1。 LED+串联电阻,控制端接LED和电阻的连接点
2。 LED+三极管+串联电阻,控制端接三极管的基极
3。 LED+MOS管+串联电阻,控制端接MOS管的栅极

这几种方法哪一种最好?串联电阻一般选多大比较合适?

另外由于本人对三极管/MOS管的产品并不熟悉,不知道都有哪些参数要挑,请给出几个参考产品.

网友:
最好的是什么驱动都不假,直接加电阻,只要你的管脚电流能够驱动,一把采用灌电流方式,电阻可以取500~2K,亮度够用的话尽量电阻取大一些,这样一般的芯片IO都可以驱动,如果选用2K的话,3.3v时电流也就2m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第一种方法吗?

    我插了一下,红黄橙色的LED,导通电压为1.8-2.2V,电流为20mA,这样算下来,3.3V供电的话,电阻为55-75欧,平时经常使用470欧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现在的led 2MA都可以点亮

网友:
没有什么最好,看应用要求来。
加晶体管是在端口驱动不够的情况下用,只加电阻的话就通过电压电流关系算就行了

网友(2010-12-29):
如果io电流够用,就直接电阻限流就是了.限流到3mA就足够亮了.

网友:
LED灯一般不用让其流过电流过大,2、3ma正好了,再大很刺眼的

网友:
方法一 : 最省 cost , 注意控制端允许的电压准位以及可sink 电流大小
方法二三 : 差不多, 只差在 BJT 要多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