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问题,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0-11-15):
仿真提示错误

仿真提示错误
仿真的错误提示如上图所示。我的电路中没有包含functional库中的任何元件,但是提示的结果中有未定义的该库模型。当把functional库从包含的lib中删去时,原理图中显示如上图中的白色的框。本电路曾经仿真时 正常的,不知为什么突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的model的库是不是缺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管子的modle就是添加的smic13的modle。但是functinal 库里的symbol在本电路中没有调用啊,不知道input.scs文件中的诸多xo,x1,...x25..instance是从哪里来的。按照错误的提示来看是,没有添加相应的modle,但没有调用,就不须添加啊。不知第一副图中的那些白颜色框框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
点选那些白框直接删掉

网友:
你的底层电路是不是被你删除了,就是模块下面的基本电路啊,应该是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解。不过,白框是选不中的,在网表中查出来,确实是有东西。

网友:
全选复制到一个新的原理图里,既然白框选不中,也就不会复制到新的里面,楼主没说是否解决了所以多说一句

网友(2011-01-18):
帮不了你啊

网友:
你点中白框,再点下Q键,看看调用的是哪个库里的东西,然后在检查下这个库里有这模块没

网友:
估计是你调用的模块不在相应的位置了

网友(2011-03-20):
库没定义

网友:
应该是生成网表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