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ds的疑问

楼主(2010-11-15):
encounter中的gds文件与virtuso中的gds文件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从encounter中出来的版图在virtuso中没有经过任何修改就通过了DRC和LVS的检查,那么这两个gds文件是不是就是一样的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关注啊???求高手解惑啊

网友:
可以用compare_gds来比较一下。

网友:
只要在virtuoso中的gds通过了DRC LVS检查应该是一样的,encounter中的gds是源头,就算在virtuoso做修改也是大体是一致的.

楼主:
    那就是两者差不多了哈

楼主:
可以用compare_gds来比较一下。
引用 网友A:

    哇,这个命令真好,试了一下,跟猜想的一样,两个gds不一样,因为我在virtuso中加入了VDD,VSS的pin,呵呵

网友:
encounter主要以metal走线为主吗?具体单元只有相应的边框信息!不是很确定。。。。

网友(2010-12-24):
8楼说的不对,你说的只有边框什么的那是lef视图,最终export stream的时候是完全的gds的

但是这个gds是层次化的,到virtuoso里面比较难看

网友(2014-03-17):
新手,来看看大神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