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CL脚本变量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在X.bat里:
#-----------------
set a 10
Y.bat
...
#-----------------

Y.bat的调用时在X.bat里,那么请问我如何才能在Y.bat里调用a变量的值

谢谢~~~

楼主:
Some body can help me ~

网友:
x.tcl
set a 10
source y.tcl

y.tcl里面应该可以访问a的啊

楼主:
在tcl脚本中,你可以认为source   就是一段可以展开的“宏”

比如   test.txt   :
set   a   1

有test.tcl
#!/../../tclsh

source   test.txt
puts   $a

其实际效果就是把那段文本直接插在source处。我们公司写程序大量用此方法,主要是为了方便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你说的试了,可是不行,提示说没有找到变量~~~

楼主:
按照5楼说的试了下,还是不行~~
谁能帮帮忙~

网友:
source 需要指定文件的绝对路径,否则可能在tcl安装路径下找该文件了

楼主:
这样子啊,我再试试,谢谢8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试了下,是在Y.bat里设置: source X.bat就可以了,就可以在Y.bat里直接调用a,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在X.bat里只能有set 的定义,假如在set a 10之前有一条语句是运算指令或者非set命令,那么就算在Y.bat里设置了source X.bat,也同样不起作用。请问有没有其他方法啊,让我能都把在X.bat里的所有set 的变量都能够在Y.bat里使用啊。

楼主:
也就是说我的X.bat里不光是set 命令,还有其他命令,那么source 就会不识别其他命令了,导致后面的set也没有执行到~~~

网友(2011-01-20):
脚本企个什么bat结尾

网友(2011-04-03):
你的意思是不是x.bat中都是变量的设置,y.bat中时要运行的程序,如果是这样只要在y.bat中加一句source  ../x.bat 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