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 标签芯片 能量的传输

楼主(2010-11-15):
刚刚涉及RFID,有个问题请教业内高手,

我想仿真 全波整流电路,那么如何构建电路来表示 天线端收到的是有限的能量?

读卡器和标签之间信号采用线圈互感的方式,请问这互感 是 电压根据k传输,还是能量按照k系数传递的?

仿真的时候加很大的电流源都看不到 电压的变化,是否能量无限的?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标签端 加大电流源和加小电流源,最终按ANT1,ANT2两端的电压差几乎不变的,感觉标签端能量无限大的,
这是从线圈感应过来的能量么?

请高手指教!

网友:
k越大,标签感应到的电压越大,但是有上限的。。。

网友(2010-12-20):
这个得关注下,呵呵

网友:
天线两端加差分电流源,在限幅幅度到达以前,电压是应该根据电流源的电流大小而变化的,超过了限幅幅度就应该被限制死了。我做过一个工作的整流并且且限幅电路,是这个性能。

网友(2011-08-11):
ZI LIAO BU B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