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地的隔离

楼主(2010-11-15):
一直不明白地的隔离是怎么回事……

首先说模拟地和数字地:

  哪些算是模拟器件?开关电源算是吗?还有哪些?

  模拟地跟数字地最终通过一个0欧电阻连起来,对吗?

  好像还有个power gnd是干嘛的?

然后说一下不同的板之间如果需要通信,它们的地该怎么连:

  是直接相连,完全共地;还是在某块板上划分出一块隔离的地,部分共地?

如果不做隔离的话,会有哪些后果?

网友:
后果常常会很严重,直接的结果是模拟部分的噪声变大了
隔离的方式常用为:电源地层都要分割,最后单点在输入电源处接到一起
并加大电容进行低阻抗抑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点在输入电源处接到一起”是什么意思?是指power gnd和gnd通过电阻短接吗?

网友:
直接用走线连接即可,如果需要更好隔离效果可以在数字地或者其它所有脏的地上加磁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两块板子要通过单端信号通信,它们的地该怎么接?

网友:
如果是互相独立供电,可以用一个1M左右的电阻连接

网友:
或者是用方向相反的两个并联二极管来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的意思是不是,既保证两个板子参考地电平的一致,同时又避免一个板子有突发的电流流到另一个板子,造成参考地的偏移?

网友:
汗~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

网友:
    可以通过光耦隔离器达到目的吗?比如6N137,还有一个问题是,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光耦的话应该就是要隔离地了,可以达到目的。

    信号频率暂时还不关心,不过我也很想知道板与板之间通过单端信号最高可以到多大频率?

网友:
接地问题,是极复杂的问题之一。关注ing

网友(2016-11-20):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数字地和模拟只通过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连接起来,怎么保证数字地和模拟地都是“0”电平啊?毕竟二极管是需要一个导通压降才导通的啊? 会在片外通过金线再把数字地和模拟地连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