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排线可以传输多高频率的信号?

楼主(2010-11-15):
以前的电脑机箱里可以见到那种很宽的排线,包括IDE硬盘也用的那种排线。

不知道这种排线能传输多高频率的信号?

如果用这种线做两块PCB之间的通信用,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和你的线驱动有关系,一般的数字信号顶多20M,而且即使低于这个频率你也常常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
不稳定发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需要几兆,而且做好地线屏蔽,一般的2.5或3.3V CMOS电平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多用其中的几根做地线
最佳方案是信号-地-信号-地-信号-地-信号-地-信号-地-信号-地。。。的这样排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就是这样想的

网友(2012-03-29):
经过测试,10~16M时钟的排线各种不稳定,奶奶滴,费了我1个多月时间,直接等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