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脉冲RD的上升沿将内存的数据读到芯片的数据端口DOUT,怎样实现?

楼主(2010-11-15):
可以让这个脉冲信号直接做clock使用吗?? 例如下面这样写:
always @(posedge RD )
  DOUT_EN==1'b1;
产生一个enable 信号,

综合时要对这个RD create clock 吗??

网友:
如果这么做的话,需要的。
不过最好是在系统时钟域中产生。(~RD_d)&RD获得上升沿,其有效时,产生enable.

网友:
最好不用“always @(posedge RD )”这样的形式,ls的做法比较好

网友:
用两个寄存器检测上升沿,然后用来选择

网友:
能约束就行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你要不要说明RD和主时钟这两个时钟域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要清楚RD是什么样的信号,常常不会是一个不相关的同频时钟,
这样就可以有其它更好可以替代的描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