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adenc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11-15):
在cadence仿真中设置MOS管参数,发现有如图几项。  ,其中打红框的几项分别是什么意思?

   以前做过一点cadence仿真的实验,好像直接设置length和width就可以了,没看到有total width项和finger width项。我做了最简单的反相器的仿真,发现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大小和total width无关,而和finger width有关,即貌似finger width就是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栅宽。希望有经验的坛友帮忙解释下,THX~~

网友:
貌似你的库有问题,不过你可以在CDF里看看这个CELL的最终的W是怎么确定的
一般这样用的库按惯例都是w=total width=finger width x finger

网友:
你这CADENCE是哪一版的 CADENCE从base到user6有很多版本的,最新的貌似是6吧。base有很多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