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PLL设计的牛人们,我有两个PLL设计的难题问你们?

楼主(2010-11-15):
各位PLL设计的牛人们,我现在有两个PLL设计的难题困扰着我:
1.PLL电荷泵 充放电电流的大小怎么选取,是电流大失配小还是电流小失配小?
2.VCO电感的大小怎么选取?取大了和取小了都有什么不好?

希望各位有设计经验的牛人给我一些意见?我在此先谢谢你们了

楼主:
了解这方面的给我一点指导吧

网友:
我不是做PLL的 提个建议,你的问题能不能描述详细点

网友:
cp 电流选取和wc,pm以及cap面积等有关;不考虑面积,当然大些好;mismatch有相关的技术paper在研究,有反馈能让上下一致;电感选取考虑下Q值和你要的频点   不当之处,大家一起讨论哈

楼主:
假如我用的LPF是片外的,就是不考虑电容的大小,是不是为了减小电流的失配,可以将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取大一点?
电感大小的选取是不是跟振荡的中心频率有关,一般取为 5/中心频率 的样子,我知道电感取小了所需要的负阻的绝对值更小,这样就需要更大的负阻管尺寸和更大的尾电流,但我不明白电感取大了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是不是电容的绝对值小了?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
哈哈,电荷泵电流是由你建模出来的结果决定。
一般来说电流大失配较小,但是电流大对滤波器的电容有限制作用(做片上的话)
LCVCO的电感的选取是由你到底用篇上电感还是剑河县电感决定的,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嗯,看来没有其他人的回帖了。。。遗憾

楼主:
大家都来 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吧

网友:
电流可以减小失配;同样的,减小镜像电路的宽长比也可减小失配

网友:
1.电流大失配小 失配小杂散小  电流大 c1也大  太大不利于集成
2.顶层 叠层并联 差分 都对q值有好处  线宽大一些 线间距选最小  外径要小 从而选择高q 电感值与圈数的平方成正比 寄生串联电阻与圈数成正比   电感选的越大 你的rp也越大 rp=rs乘以q平方  你的交叉管可以更小  但是不能电感值无限的大  虽然你的交叉管由于尺寸的缩小 减小了这一部分的寄生电容 但是如果你做开关电容整列的话 这一部分的寄生电容是固定的  所以会影响你的tuning rang  所以还是取5/f  比较好  再高一些些也可以

网友:
VCO的电感选择一般有个经验的公式:L(nH)=5/中心频率(GHz),当然还要根据你的调谐范围来定,最后通过不断的仿真调试来最终确定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解答,特别是谢谢daodai同学,谢谢你们。
但是我个人觉得电流小失配小,因为电流绝对值小失配也会小啊,电流大失配所占的相对值会小一些,但绝对值会更大的,虽然对应的环路滤波器的电容更大一些,但我觉得还是会导致更大的杂散。
我提着个问题就是因为不同的文章中说法不一样,有的说电荷泵电流大好有的说电流小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CP电流不仅仅与失配有关,电流大,CP噪声会小,CP噪声是PLL带内主要噪声源。如果你Loop Filter外置,建议用大的CP电流。降低CP电流带来的唯一好处是Loop filter中Cap面积的降低,对全集成有利;
2. VCO电感选取 5/f的经验公式基本很靠谱。根据你的tuning range 再做些优化即可;

网友(2011-01-27):
电荷泵电路大了有利于提高相噪,但是杂散会加大,电荷泵电流这些还是要给环路滤波器带宽配合使用。电感主要是为了与内部电容形成一个谐振点,作为PLL锁定频段的中心频率。

网友(2018-09-24):
VCO:   L=5/f

网友(2020-09-16):
这两个问题我也比较困惑,我初始设计的时候,那CP电流有个default值吧,这个有经验值之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