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scode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16):
两级cascode放大器,在做补偿时,如果用cascode miller补偿,在单位增益带宽后面,幅频特性会翘起来且相位下降很快,这说明会有相距很近的两个右半平面零点。请问牛人这两个有半平面的零点是如何产生的,怎么消除。

网友:
这个,一般是一对共轭极点,是由于相邻极点通过内部反馈(比如MILLER)相互作用产生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是一对共轭复数极点,消除不了,可以推导出阻尼因子并控制,请参看
Design Techniques for Cascoded CMOS Op Amps with Improved PSRR and Common-Mode Input Ran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论文,在设计的时候怎么避免gain peaking呢,论文里推到太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aper中有推导damping factor的,调大damping factor

网友:
把cascode 的 L用最小, gm 尽量大

网友C(2021-09-29):
可以在俩级之间加去轭RC

网友D(2024-03-27):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俩级之间加去轭RC

在补偿电容旁边加一个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补偿电容旁边加一个电阻吗?

不是,那是米勒补偿的做法,达不到去共轭的效果,而且你这里已经不是原来的环了,在这里加R恐怕会断开内环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是米勒补偿的做法,达不到去共轭的效果,而且你这里已经不是原来的环了,在这里加R恐怕会断开内 ...

去轭RC具体是怎么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去轭RC具体是怎么做呢?

具体这对RC加在哪里,加多少值,你需要自己去推传输函数

网友E(2024-12-05):
引用 网友C:
具体这对RC加在哪里,加多少值,你需要自己去推传输函数

您好,请问关于去轭RC有什么论文可以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关于去轭RC有什么论文可以参考吗

我没有找过,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剖片子的时候看见TI这么干了,分析过一次,自己使用的时候非常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