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啊!有关图像传感器

楼主(2010-11-16):
正在做一个光谱仪,光谱的采集器件使用的是CMOS图像传感器S8377/8378。我想问下这个传感器的输出是不是数字的?也就是输出是不是0、1的代码。如果是,将这个传感器的Video输出连接到一个AD数据采集卡,以一定的频率来采集的时候,会得到些什么,是不是根本不会得到COMS图像传感器采集到的图像?

楼主:
datasheet,全是英文的而且没有什么介绍,希望哪位用过的帮个忙,小女子,先谢谢啦

网友:
datasheet发上来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那个DATASHEET,看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

网友:
video输出是模拟信号,大小对应光的强度,假如总像素个数为512,如果用AD采集卡以输入时钟频率为采集频率采集512个周期,可以得到全部512个像素的光强度,只不过你要注意AD采集的相位每次都要在延迟时间tvd1之后信号稳定时采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哈哈~碰到高手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我怎么给你分啊?没有看到怎么结贴,怎么给别人分数呢??

网友:
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啦,只是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启发的作用,抛砖引玉嘛
互相之间应该是给不了分的,谢谢你的好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