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数模混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11-16):
用spectreverilog进行数模混合仿真,如果verilog 代码中包含一个顶层模块和子模块,其中顶层模块调用子模块。顶层模块可以利用verilog-Editor 建立一个functional模块,那子模块该怎么处理才能让顶层模块调用?谢谢!

网友(2011-06-13):
把子模块和顶层模块放到同一个functional的“.v”里,但functional的名字与顶层模块保持一样,然后生成一个functiona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