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闭环使用的反馈电阻

楼主(2010-11-16):
取值一般是输出级电阻的3倍以上,但是不清楚这么做的用意。请各位指教!
PS:共模反馈时,一般都会用两个串联的大电阻连接在两输出端之间,并且还有两个小电容并联在电阻上。不明白这两个小电容的作用,请教!

网友:
反馈电阻由噪声决定的
那两个电容是提供高频路径

楼主:
反馈电阻由噪声决定的-------------定性可以理解,但是如何定量。而且从仿真结果看,反馈电阻的大小也会改变闭环的带宽。
那两个电容是提供高频路径-------请教一下如何确定这个值。这两个电容是不是也会影响共模反馈回路的频率效应。仿真结果显示,这两个电容会影响共模反馈回路的相位裕度。

网友(2013-12-06):
请问 你说的3倍 是输出级阻抗的三倍吗? 为什么呢? 求解释

网友:
3倍都太小了,10倍都没什么问题。不然dc gain会减小。

网友:
电阻太小,影响gain;
并电容的目的是引入零点,改善CMFB loop的phase mar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