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配置问题

楼主(2010-11-16):
报错如图所示

报错如图所示

请教个配置问题:
在初始化下载链时,能找到FPGA芯片与配置芯片,可是在下载程序时,无论是下载到配置芯片,还是直接下载FPGA芯片,都遇到IDCODE 不匹配的错误(如图所示),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配置芯片上存有程序,且现在程序能正常运行的)

楼主:
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你下所有板子都是这样?你的bit文件没错?

网友(2010-12-21):
我也正遇到这个情况,高手呀,快来呀!!!

网友:
可能jtag信号有问题,降频使用试试看,确认你的地回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