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人指教,关于BJT版图照片的工艺问题

楼主(2010-11-16):
上面两组图片分别代表两个BJT,想请问下上面那个中间黑色的跟下面的比有上面特殊意义吗?另外还请介绍下这两个BJT的不同。(这是我们在做的OB2358的LED驱动芯片里面的问题)貌似这两个一个是高压三极管一个是低压的。
求解释!

楼主:
补充下:上面三个是一个管子,下面三个是另一个

网友:
低调.....,上面那个是ZENER,下面那个是纵向NP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上面的那个看不懂

网友:
3#说的差不多,上面那个只有两端引出,应该是zener,中间是正极;
下面那个是高压npn,三端从里到外依次是e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