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运放的输入管设计

楼主(2010-11-16):
请问:

有一个差分运放的输入管,采用两个PMOS管串联,尺寸都为W/L=20/2,这样和直接用一个W/L=20/4的管子有啥区别?

这样做主要是从什么角度考虑的?

网友:
为了版图消除失配的吧

网友:
MS楼上是对的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分两个 对于差分输入管匹配性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用2个W/L=10/4的管子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2个W/L=10/4的管子呢?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
因为是metal change?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有一根FINGER,没有办法按十字交叉的方法画版图
2个W/L=10/4当然可以但是SIZE和原来的差了一倍

网友:
交叉 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