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约束时钟的疑惑?

楼主(2010-11-16):
关于DC约束时钟的疑惑?
在用DC综合RTL时,一般要对clock进行约束,比如period,duty,skew,jitter,latency, false path,fix_hold等等。
我只知道当设置clock的频率后,综合时会选择到相应driven的cell来综合电路。
但是像skew,kitter,latency等的约束对综合到底有什么影响,或者在综合里起什么作用。
因为我在看资料的时候说DC综合出来的clock是ideal的,那么是不是说综合对clock没有任何影响,没有skew,没有抖动等等。
或者说DC综合时的约束本来就是为后面的P&R准备的?
不太理解,请大侠帮吗?

楼主:
还望走过路过的大哥大姐们伸出援手~

网友:
正因为DC综合时clock是理想的,不是一个propagated clock,所以就要加上这些条件,让这个理想的clock更像一个真实的时钟?
本来不是流氓,但是要让你更像个流氓。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综合时候是理想的,还是综合后是理想的?

网友:
综合的时钟是ideal的,是说在电路的时钟线上面不插入任何的buffer和反向器,DC的软件中默认存在一个很好的时钟源。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为时钟插入缓冲(BUFFER)之后,时钟的驱动能力会增强,而且保持时钟信号的边缘陡峭,但是这样做会使得在不同路径上出现时钟偏移,从而带来时序上的问题。因此在综合时,将clock看作是理想的时钟,禁止加缓冲。

网友:
像skew,kitter,latency等的约束对综合到底有什么影响,或者在综合里起什么作用??
你做出来的芯片总是要用到实际中去的,加上这些条件是为了更好的模拟芯片的实际时钟。当然你的时钟是ideal的,但是为了让芯片更可靠,你总的考虑的严一点撒。让综合时生成进行mapping的时候选择的余地也小一些,不要随便一个cell就拿过来用撒

网友:
我也是个菜鸟哈,发帖不是为了装B,只是赚点信元而已,呵呵,说错了麻烦指出来哈

网友:
总的来说,综合的时候,时钟是idea的,是因为没有placement的信息,综合并不能很好的生成时钟树,即使综合生成了,到了后端的时候,时钟树还是要根据具体的placement信息重新做。
综合的主要目的是优化逻辑,将时钟设成ideal的时钟有助于简化逻辑优化。后端会去掉所有ideal的约束,在时钟上插入时钟树。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看这方面资料。。。。。你问的东西一两百字说不明白!给你发个资料自己看吧!有点懒惰请见谅。。。。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回复,我基本上理解了,意思就是说:

DC中约束的clock,仅仅是让clock的环境尽量真实的模拟最终使用的环境,仅仅如此。
但是至于clock能不能驱动后续电路,在综合时是不用关心的,DC默认为clock的driven能力是足够强的。
这也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后端要去做CTS的原因了。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请大侠们批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哦, 太热心了, 好淫啊~~

网友:
综合时,对时钟的约束,一般是按照实际情况设置:
    最基本的约束,-name起个名字,-period设置工作频率,-waveform占空比,以及源点
    uncertainty约束,一般也就是rise/fall/setup/hold,毕竟时钟变化是有个过程的,也存在jitter
      latency约束,也就是对源端delay的相关约束
    因为此时,没有实际的PR信息,也就无从谈起如何准确的做CTS了,所以一般DC时,不做CTS,把时钟信号设置为dont_touch属性,关于fix_hold也是没有多大必要的,placement之后,routing时,才fix。不排除在面积紧张,PR tools无法fix all hold violations情况下,DC做fix_hold工作

网友(2011-01-14):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_clock_transition
set_clcok_latency

网友:
因为DC时时钟是理想的,所以要人为的添加skew,jitter,latency等参数,使时钟模型尽可能的类似layout后的实际模型。
P&R后进行STA分析时用反提出来的时钟树做时序分析,因此不需要人为的添加skew,jitter,latency等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是因为P&R后会有skew等,做综合时才要把这些参数加上
综合时,uncertainty=jitter+skew+si value+ocv value+margin
P&R后,uncertainty=jitter+margin

网友(2011-04-25):
在DC的时钟约束处卡住了唉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2011-06-09):
感谢各位强大的好心人啊 受益匪浅~

网友:
综合时的时钟树其实是个逻辑概念,那些延时只是为了让DC更好的综合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电路,所以综合时的时钟是理想的时钟,“理想”的意思是“非物理级”。
PR后的CTS才是真正的物理时钟。当然即STA中用PT做了sign-off,可能还会有OCV的问题,时钟也跑不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提供资料参考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1-07-14):
看看10楼的资料先

网友:
skew latency,在单纯的电路下,你可以不设。
     这两个值和dc在timing analysis下的计算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单纯的加减而已。skew更多的被用来当做留margin的手段。latency被当做timing borrowing的手段。
     transition会影响到timing analysis,需要比较谨慎。不然给pr留的余量就太悲观或者太乐观了。

网友:
ideal 通常更侧重“驱动能力”,当然也会影响到各种delay。但在没有BE支持的情况下,你写的clk和最后物理的clk完全是两码事,甚至你越约束,离最后结果越远。。这是ideal出来的根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dc做综合的时候把时钟给设成dont network,理由是在place&route的时候会再去处理,如CTS。
另外,我感觉在综合的时候貌似没有时钟树生成,我就在edi设计的时候做了cts。。。

求指导啊

网友:
一个项目是要走全一个流程了,一个芯片的参数要求,是由各个流程来控制。我的理解是。综合主要目的是把RTL代码用标准单元来实现。(方便自动布局布线)。同时优化时序特别是setup,由于设了ideal,所以综合并没有对时钟路径做处理,不过一些约束信息还是会体现在clock文件中的,比如skew.时钟上的处理主要在PR阶段,以encounter为例,时钟树的时候可以设他的uncertainty skew,max——delay,fanout,等,做完时钟树之后,时序文件会多出一句话,set_clock_propagate,这时候分析时序时就会考虑时钟穿越的延迟、、这样子讲应该能理解吧???

网友(2011-08-16):
pre-layoff综合没有插入时钟树CT,所以在约束文件里面的skew神马的都是设是ideal,在CTS后,时钟的skew和latency都是由EDA 自己去算的 ,skew+latency+margin组成clock uncertainty,用PT 或者ETS 做STA后生成一个SDF文件,反标给DC 再做下综合,不过布线后应该不会再回去了吧,现在动辄千万门的规模。。。菜鸟拿分

网友(2012-04-23):
回复 网友B:

网友:
多时钟综合是比较麻烦啊的啊

网友(2012-12-23):
DC的学习很艰难啊~~

网友(2013-07-02):
学习了,谢谢10楼的资料

网友:
还有个作用,你可以手动先调整skew,然后看能够满足setup要求不?如果前端通过拉大skew都满足不了setup,那后端更没有戏了

网友(2015-03-16):
正在学习,看了收获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