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电感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17):
请教一下在45G左右的高频,电感能否做到1nH左右?在这么高频一般电感值和Q值范围又是多少?限制因素有哪些?
如果需要设计一个电感,具体一步一步地应该如何设计?
我现在在用Ibm65nm,里面的电感可否直接用?

网友:
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工艺文档,应该有对库中电感的测试文档,看看他们有没有测到过45GHz,如果没有只能自己用软件再模拟一下了。

网友(2010-12-28):
根据我的仿真,上了20-30GHz无源电感一般就不能显示感性了,所以你最好仿真下试试,这个时候要用传输线了呀。